主板两条内存插槽只有一个槽可以点亮

楼主(2012-02-09):
主板两条内存插槽只有一个槽可以点亮 另一个插槽显示D4  求遇到过的师傅给个解决方案

网友:
插槽坏了被,这么简单

网友:
有BIOS坏的

网友:
p8 的主板可能是cpu

网友:
对比一下 两个内存槽  看 哪项不正常

网友:
这个找专业人员吧。我跟你说测内存的供电时钟复位,如果你会的话,你也就不会问了。

网友:
看看没断线跪脚的   换个插槽吧

网友:
这个看一下是否内存槽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