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逸100A 搞的好郁闷。。

楼主(2012-02-09):
接到客户一台联想天逸100A笔记本,抱过来的时候问题是一竖一竖的花屏,显卡是独立显卡,我把机子都拆开,用热风枪简单的加焊了显卡,再测机,显示正常。。判断确定是显卡问题。。。就开始把显卡拆下来重新植株,植株完后 装回去测机。。开机,屏幕里有灯光,就是没有联想的画面,以为是显卡没弄好,拆下来了重新弄,还是不行。。 后来把显存也弄了两遍,还是不行。。后来弄着弄着,电流就停住0.889,屏幕也没灯光了 。。。求助啊。。搞的我好郁闷。。。。衰

网友:
还是显卡的问题!!!!灰屏!!!

网友:
显卡没弄好

网友:
如果有条件,换个显卡芯片,显卡可能挂了

网友:
换个显卡芯片吧,检查下板子掉点没,别是掉了什么东西噢

网友:
换个显卡不行啊

网友:
显卡坏掉了,小心显卡接口  要是这出问题了 就完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