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aoc 916s 的通病解决方案(不知道是不是通病)

楼主(2012-02-09):
指示灯乱亮,按键不管用,屏幕不显示。。。
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,但是怎么修呢,哪里出问题了???
修了一批网吧的,线已拿来四台都这样。。

网友:
aoc 916s怪现象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54063-1-1.html
和这个朋友的一样!!!!怎么解决

网友:
驱动板上的程序刷了没有

网友:
把tsum16awl-lf供电的滤波电容换一下看看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没有?修好的话,这里结下帖子,好让更多人知道哪里问题。谢谢、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了,板号报下,给你想想啊

网友A:
换了电容好了,好了四个。。。还有一个没有好,插上电过一会按开关才能开机。。。我换板子了。。

网友:
我修了个  是大电容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了电容好了,好了四个。。。还有一个没有好,插上电过一会按开关才能开机。。。我换板子了。。

MCU供电电容换换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