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150笔记本进水维修一例

楼主(2012-02-09):
今天接接修-台联想旭日150笔记本,客户送来说是进水了,听说进水没有敢开机,直接打发客户先走人把机器畄下。客户走后安排人拆机取岀主板,发现还很多水在上面,直接上BGA烤板2小时.开时测试,首先在静态下测试3/5V电感对地阻值正常.测南北桥内存显卡供电电感对地阻值也正常.于是接适配器动态检测,插上适配器无待机机,测公共点无电压.心想应该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.开打图纸一看,公共点电压是通过MOS管PQ4和PQ5转换过来的. PQ5的123脚有电压,5678脚没有电压.于是本能的用表测一下G极电压,不测到没亊,一测-下子适配器电流上到5A以上,不好了主板高压短路了.经查PQ5 D-S极击穿.当时怀疑测电压不小心碰短路了.换上一个不短路了.但故障依旧.这次小心测一下G极电压.电流又上到5A.PQ5又穿了.这时才想起来自已没有测公共点对地阻值.可能是公共点对地短路引起保护.又换上PQ5,测PQ5 的5678脚只有80多欧,果然短路.这是我粗心犯了-个严重错误.因为PQ5是PNP管低电平通导.当用数字表测G极电压时可能有一个舜间低电平触发,便PQ5舜间导通产生高压短路.再査短路吧.很快查到是CPU供电上MOS管PQ52 D-S之间只有70几欧. 换一个上去测对地阻值恢复到500多欧应该正常.通电已有待机了,按下开关电流跑到0.35不动了.难道还有问题.再测3/5V正常.2.5V 1.8V 1.5V和1.2V都岀来了.只有CPU电压没岀来.CPU供电芯片是3205.测下它的工作条件吧. 18脚是控制信号3.3V正常.22脚VCC为1.18V不正常.应该也是3.3v.接着往前查.VCC电压是3V后继+3VS提供,+3VS是MOS管U41转换的, 3VALW有而+3vs没有.测G极电压为0,这不对,应该是高电平.G极是RUNON控制.顺着往前查.它和+5VALW转+5VS是-路控制信号.请看图: RUNON是+12VALW通过R8和R13分压得的的.测R8 第1脚12V第2脚为0V.取下R8测其阻值为无穷大.从料板上找个100K电阻装上.开机电流-路上样,经三次跳变联想画面终于岀现了.把经验传大家,是提醒你们要接受教训.遇到同类机器.-定要测公共点对地阻值.如果公共点短路在测G极电圧时很容易造成整机高压短路.不信试试.有些说法只是个人理解.不对的地方请指教. 联想旭日

网友:
s lu  zhen  chang

本本波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谢谢楼主提醒,小的记得了

网友:
LZ分析的很好,正需要电路图一份,就下载了。

网友(2012-03-10):
一般时候 不要 轻易测量 G级,直接测量S级,楼主也给我提醒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