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61 风扇报错 二奶风扇 无意搞定...

楼主(2012-02-09):
短接J1,风扇就不报错了,什么原理,求高手。转速正常

网友:
像这种没头没脑的问题应该扣分

网友:
楼应该再说得详细些

网友:
J1在哪儿。。。。 不懂说什么

网友:
没头脑的,你无意弄好过吗?在风扇背面白色胶片下面,有个J1电阻

网友:
我上传了图的,应该可以看到吧

网友A:
好帖,鉴定完毕,谢谢您了

网友:
测试可行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(2012-05-17):
我今天也遇到了呀,把二奶换了,把他娘也换了,一个样,晕

网友:
J1是电阻 呀

网友(2012-07-30):
短接j1 j1是电阻吧。怎么个短接法啊。接地吗、还是

网友(2012-10-18):
我今天接了一台机。测试了不行。短接无效

网友:
新手 求解释 啥是二奶风扇?

网友:
速度问题

网友A:
试了一下,无效!

网友(2012-11-27):
到底可不可以啊

网友:
这样也可以啊,下次我也试试看

网友(2013-01-04):
我也短接J1,好像没出现问题

网友(2013-07-25):
好 卖空空空品牌空对空鸣v

网友(2013-12-31):
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,

网友(2014-03-24):
楼主的这个贴子是说的不太清楚。但是我看了别的帖子后在回来看这个帖子 ,感觉 就挺明白了。主要是大家都不知道J1在哪儿,这给解释一下 。这个J1是在风扇的背后。上面是一个黑色的电阻。去掉有连接起来就行。

网友:
我今天休了一个这个机子,问题是哪个二奶风扇转速不够引起的。我加了点油,看着转速正常了,开机正常了 ,装机OK.。

网友:
还 真 能 好!不错

网友(2015-03-27):
看了楼主的这个贴子还 真 修 好了!开机正常了!!

网友B(2017-01-10):
试了下 风扇的转速明显快了些 可还是报错哇
バ幸福De右岸
你短接j1还是报错?有没有换风扇吧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试了下 风扇的转速明显快了些 可还是报错哇
你短接j1还是报错?有没有换风扇吧

网友:
换成二奶风扇 15块一个 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