讯景9800GX2报警不显示

楼主(2012-02-09):
  有修道过这类显卡的朋友吗。这个显卡是2合1的。故障是开机诊断卡跑马正常。但报警不显示。我拆开了量了下各个电杆上的电压 大部分是0.00。但是把主卡和副卡分开来量。主卡上的电感上都有电了。副卡没量 不知道怎么量。要是主卡没问题的话是不是就上一张主卡也能点亮呢。可以这样去判断吗。副卡没有金手指就不知道怎么弄了。另外问下显存坏了。显卡还能点亮但是一般是花屏对吗,没修过显存坏的 呵呵 所以问下

网友:
主卡坏了,所以才会不认卡,将主卡上的BIOS拆到副卡上看看能点亮不。我也在修这卡,我的是那两条排线有问题,如果你修不好的话可以将那排线转让给我呀!!

网友:
9800X2  要接副卡的DVI才会显示 《BIOS默认的》    你也可以把副卡的BIOS刷到主卡  只使用主卡   另外我有此排线出售

网友:
排线多少钱, 我想要??

网友:
这个排线怎么量啊

网友:
现在把主卡修好点亮了。副卡不亮

网友:
好复杂的问题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