站务公告与服务
X61 风扇报错 二奶风扇 无意搞定...

楼主(2012-02-09):
短接J1,风扇就不报错了,什么原理,求高手。转速正常

网友:
Check orange wire and tachometer unit.

网友:
没见过这种

网友:
不短接J1 图上的橙色线像是空pin 原来就没J1的话说不过 不可能不报错

网友:
但是到今天X61还正常啊,我也郁闷啊

网友:
拿到是哪儿虚焊了?

网友(2017-06-21):
我短接试试了。不行啊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