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8JP悲剧了~~请大侠们帮我看看

楼主(2012-02-09):
(图片)

网友(点评):
ASUS A8J的机器,不跑U掉电,不过内存也掉,不过显卡也掉,楼主有的你查了。我修到过A8JF的机器,没CPU复位掉电,也修过A8JFLPC总线其中一条对地阻止偏小也掉电

网友:
这不就是大问题了!!!小心啊!!!

网友:
看北桥的供电什么的都正常吗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不好查了,先打打大芯片上面后面的阻值,各大电感阻值看看有没什么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烧了某组供电  导致重启  跑线路吧

网友:
同意楼上意见

网友:
我上次遇到过这样的机子电流上到0.8A左右就掉电,插上显卡板电流上到1.0A左右,1.5V和1.05V上的电感短了,一个2欧,一个是10欧,看了看点位图是直接给CPU和NB供电的,这款机子北桥坏可能是通病了

网友:
郁闷,换屏怎么会动到显卡了啦?

网友:
重点看看北桥附近的供电和信号线

网友:
下载分到不是什么大问题,问题是根本下载不了,你这让我情何以堪?还想帮你参考参考呢。20136426@qq.com图纸发我邮箱里。你的PART2下载不成了,还扣分。太不方便了。

网友A:
我下载到了,这些信号去DVI接口了,你检查下L394,看有没有短路,你启动的时候是没有插显卡的吧?

网友:
点看看北桥附近的供电和信号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下载到了,这些信号去DVI接口了,你检查下L394,看有没有短路,你启动的时候是没有插显卡的吧?

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怎么把下载分调成0.现在加显卡也是0.8

网友:
小心为上。测之前先断电。前几天我修个杂本不小心把个芯片烧了。有时候心细问题就会简单许多。

网友:
不够细心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