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T68的cpu电压问题

楼主(2012-02-09):
海尔T68太多的人都知道这机器显卡最爱坏,可是做完显卡电流在0.4左右不断的掉电重启也是它的通病了,IO ISL6262都换过也没见好,看论坛上有高人说这是ISL6262的震荡信号一个10K欧电阻所引起的,但是我还是不知道这芯片的震荡信号是那个脚,请论坛里的高手给解释一下吧,谢谢啦!

网友:
具体记不清了,好像是 8脚OCSET这个脚位

网友:
这个主板  我也遇到过一次  但是 后来 因为没有 图纸  最终还是没修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