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43E进水不开机求助???

楼主(2012-02-09):
前两天我一个同学拿来一个华硕X43E ,说售后不保修的,进水了,我拆看了一下,只有了一点点可乐,两个电阻,两个小电容还有BIOS进有点水,腐蚀了就是哪两个电阻。 ,清理了一下。。
加焊了一下电阻,清理了一下BIOS里面的,上电,待电压有,还是不开机,这两个电阻电压是3.3V,因没有图纸,不知道这两个电阻多少,我现在量一个是584欧,一个是33欧。电容是晶振出来的,但没有晶振的。。
现在无从下手,。会不会是I/O的问题?高手帮助一下!

网友:
进水的只能慢慢看看,肯定还些无件腐蚀

网友:
嗯开机一点反应都没有吗

网友:
I/O的可能性很大.

网友:
先找EC  工作条件  还有就是有些主板BIOS 不正常也不会触发   把BIOS拆了打1256pin的阻值 跑线路看看是否跟那几个电阻有关系

网友:
是开机无显,还是不开机,建议你拿下BIOS看看,如果是开机不显,建议刷BIOS

网友:
我遇到过I3的本本 也是IO周围比服饰了  清洗后待机电流出来了 工作电压都有的!  可是还是不开机 我就换了IO,还是一样!  郁闷 有师兄说IO里面有资料!不一样的!再次郁闷了! 没有解决 随便进来看看各位师兄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!

网友:
把IO換了的話還不行就,換板子吧!

网友:
电容是谐振电容不?晶振有压差没。

网友:
求ASUS x43e图纸,楼上那位大哥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