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新手关于CPU供电,求师兄指点

楼主(2012-02-09):
一捷波蓝光P43板子,不跑码,reset常亮,查CPU上管D极有12V,S极G极无电压,发现其中一上管击穿,换一个又击穿。后来拆掉其中2对上下管(一共4组上下管,连着一个8脚芯片),电压出来了,跑码了。测量拆下的2对MOS管,1个上管坏的其他3个好的,于是我迷茫了,那8脚芯片是驱动芯片吗,是驱动芯片损坏或者其他电路引起的MOS管击穿,如果芯片坏了拆掉2对MOS管后又能工作了,会部分损坏吗?
求高手指点,不胜感激。。。

看看

网友:
驱动芯片或者主芯片损坏导致烧管。

网友:
驱动芯片跟场管得一起换

网友:
最好一起都换掉,mosfet和主控

网友:
谢谢大家,mos管好找,那8脚的芯片网上搜索不到vp6281s8 VGP933字样,能找到或者替换吗。

网友:
修主板得准备很多料板,从料板上拆就行了,没有的话去电脑城边上竖个牌子,高价回收坏主板。

网友:
从芯片和MOS管一起换

网友(2015-10-31):
我现在手中也有一块D极有12V,GS无电压,vp6281s8 VGP933 MOS管1 3脚有12V,怎么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