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278 MB990单板怎么触发

楼主(2012-02-09):
A1278 MB990单板怎么触发?

网友(2012-06-18):
有触发点 好像是键盘插口第5脚出来

网友(2014-04-18):
有没有MB990的BIOS 贡献一下

网友:
我之前看图纸上是5脚

网友:
用表笔划键盘接口可以开机

网友(2017-02-05):
好像接口的五脚 试试吧

网友:
接口的第5脚就是触发开机脚,使用万用表接地就可以开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