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电脑电源正常,但是无法开机,求大侠帮忙

楼主(2012-02-09):
一觉醒来,电脑开不了机了。更换电源后一切正常。老电源接上后,开不了机,主板灯亮的,但是比新电源暗点,按开机按钮没有反应,只有主板灯亮度变暗点,然后恢复原来亮度。短接老电源绿线和接地线,电源风扇转动,测试各线电压全部正常,各位高手帮帮忙看看,还有救吗?
电脑电源

网友:
有时电源空载各输出电压正常,接上负载就不行了

网友:
不知道怎么解决啊

网友:
貌似电容出了点问题。这样,你先拆开电源,检查一下有无鼓包漏液的电容。然后检查一下电压反馈电路。问题不大,应该可以解决。

网友:
有电压不一定会有不稳定的额定电流的输出!

网友:
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很难。好解决的啊!

网友:
谢谢各位,回去我拆开看看

网友:
拆开看一下 有可能是电容鼓了

网友:
你这个是5伏的待机电压低了。。。就是紫色线。。把电容换掉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谢谢 已经把电容取下来了,有2个有轻微的鼓包和漏液。还有输出电容边有个电阻标的是棕、黑、黑、金应该是10欧吧,实际检测是0.5欧。

网友:
就是电源坏吗.

网友:
一般都是换电容 这种情况肯定是先查i下电容起包了没

网友:
感谢各位的帮忙,换了几个电容,下载问题解决了

网友:
拆开看看嘛。哥哥~上图我们帮你看看

网友:
不是换上新电源就好了吗?

网友:
就是电容坏了。。。,换了电容问题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