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L1506修复一例

楼主(2012-02-09):
  机子故障为开机三秒后无显示,电源指示灯绿色常亮,用强光电筒照,发现有图像,确定为高压部分或灯管故障,仔细观察高压部分,两个高压云母电容竟然型号不一样,原板上的是3D 3KV JNC,N27 3KV SEC, 估计后面的那个是后来换上去的,有焊迹,找了对5C 3KV的电容换上,故障排除。
  以后类似故障提醒大家,要注意高压电容两个一定要同一型号,费解的是之前换了不一样的两个电容竟然能正常使用两年之久(显示器上面有标签),求高手解答

网友A:
是你换的那个电容坏掉了吧  漏电或短路

网友:
换高压电容搞掂    不过不知能用多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你换的那个电容坏掉了吧  漏电或短路

估计是之前的二手商家换了个不同型号的高压电容

网友:
电容应该差不多,估计是你换下来那个电容坏了,不然怎么坚持了2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