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INI10奇怪的问题

楼主(2012-02-09):
进系统界面的时候有声音,进系统后,没有声音。。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重装了再说...

网友:
看下设置是不是有问题

网友:
有人问过我类似问题。有声音?搞清楚是机械声还是报警声,如果是报警声,可能是BIOS设置或系统启动设置出错。

网友:
有进系统的声音啊

网友:
放歌没声音了

网友:
进个带声卡驱动的PE 估计是系统问题

网友:
可以重装系统试哈

网友:
先软后硬 系统重搞下

网友:
应该是系统的问题

网友:
驱动不对,或者和其它设备的驱动有冲突      到官方去下载驱动

网友:
是啊先看看系统有没有问题在说吧

网友:
声卡驱动换过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