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510 PS51020发烫大家帮我分析下吧,谢谢。

楼主(2012-02-09):
联想Y510 华硕代工    待机电压0.09 ,摸摸电源管理芯片PS51020发烫。 芯片换过还是一样。, 3.3V 5V后级没有短路。麻烦各位帮我分析下为啥PS51020发烫。天太冷,这几天严重感冒了,各位大哥也得保重哦。

补充内容 (2012-2-19 11:16):
托李兄的思维,修好了。

补充内容 (2013-3-12 13:10):
在左边的最下角。那个卡锁螺丝的地方。还有黑色的塑料泡沫给遮了。就是最左边指示灯哪个地方一个电容坏了

网友(点评):
3 5V不短的话就是线性短了.

网友:
芯片坏了吧!

网友A:
线性输出电压短路了吧

网友:
那3V5V出来没有啊

网友B:
都没有出来,没有短路现象,我单独给输出供3.3V电压  两个电感都试,没有短路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线性输出电压短路了吧

没有短路现象,我单独给输出供3.3V电压  两个电感都试,没有短路。

网友:
线性输出短路吧  看看 22pin       22pin输出5V  有的会经过一个5脚芯片转化成3.3  不是22短  就是转换成的3.3短  3.3短基本就是EC了

网友(点评):
谢谢,就是3.3v短路,是电容坏了,导致5V 成为1.2V。

网友:
我上次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,好像是HP的MAX1834是3V,5V供电芯片发烫,换了好几个都发烫,最后从好板上才了下来一个上去还是 烫,最后查3V有一路给EC供电的,是EC短了,直接使1834发烫,换了个EC就好,在我的帖子上有类似你这样的故障

网友:
应该是EC的问题,换个试试

网友:
先对地打一个51020各角对地阻值都正常吗,然后再看看3V 5V 线型5V给那些元件供电,一个一个拆这试也能找出来呀

网友:
都说来是 线性电压。ldo 电压啊。。还有 ref 基准电压。这2个 待负载都不能超过 200 ma否则芯片必须发烫  这2个 跟 输出 pwm 后的3v 5V 没直接联系,。。还是 先测 条件 再说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短路现象,我单独给输出供3.3V电压  两个电感都试,没有短路。

线性电压是直接从51020输出,又不经过那两个大电感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都没有出来,没有短路现象,我单独给输出供3.3V电压  两个电感都试,没有短路。

听听他有异常的响声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