插上诊断卡显示NO是cpu问题吗?

楼主(2012-02-09):
都没有跑码!

网友A:
Cpu和主板都有可能,甚至电源也可能引起这类故障
建议楼主采用替换法测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pu和主板都有可能,甚至电源也可能引起这类故障
建议楼主采用替换法测试一下

如果从cpu到bios加载自检程序的线路出现问题也会出现不跑码吗?

网友:
NO 就是CPU没运行,按时序测

网友:
1        供电不对(CPU主供电、主芯片供电和其他一些芯片的供电)
2        时钟信号不正常
3        不复位或者CPU无 PG信号
4        BIOS程序损坏或BIOS芯片损坏
5        CMOS清零跳线
6        I/O芯片损坏
7        CPU插槽有机械损坏或者接触不良
8        PCB有断线
9        南桥损坏、北桥损坏或者虚焊
以上是引起Cpu不工作的部分原因,仅供参考

网友B:
你的一些参数都没量,怎么判断? 起码说出供电各大电路多少? 始终正常不?  全板复位啊什么的,头句就来: 显示no!怎么帮你啊?你怎么不问,板怎么坏了啊? 坏哪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的一些参数都没量,怎么判断? 起码说出供电各大电路多少? 始终正常不?  全板复位啊什么的,头句就来: ...

电压,信号,对地阻值都正常

网友:
貌似 楼主 不是 搞维修的。

网友:
一样样换来看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查CPU的工作条件。。

网友:
说明CPU 不能正常工作    按检修流程 检修  供电时钟复位。。

网友:
是没有跑代码吧

网友:
cpu的供电电压,时钟信号,复位信号都正常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