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I5机器,A40JP进水风扇狂转。

楼主(2012-02-09):
客服保修不了,,现在有时可以点亮,点亮后一切正常,但是CPU风扇狂转,鲁大师报90度。
有时不亮,但是好像插上2根内存就必定不了 有时一根也点不亮  不亮电流1.6,亮时电流调到2.1
奇怪的问题 该如何下手

网友:
先还是把机器拆了。把水烤干了再说吧。你再多通几次电估计就再也开不起了。

网友:
这还用说  你这一步 早做了

网友:
仔细看下有没有哪里氧化了。清洗下

网友:
我说二句提外话  华硕要是不能保了  能拿到你这来  要我说是华硕给报了个天价  比如1600+左右吧 我们这全是这个价  左右  要我说换板吧 这样的问题真不太好找  你给客户报个1000左右就不少挣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