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启并不过内存

楼主(2012-02-09):
电脑故障是能正常开机进系统,过一会显示器会黑掉,但是机箱里电源和风扇都还在工作。杂牌478主板,插上诊断卡跑码到7F正常亮机进系统,过一会显示器黑掉,观察诊断卡会从7F又重新跑码到C0,C1,CF就死在那里了。电源内存都换过,主板电压也都有,该从哪里修起?

网友:
先看COMOS电路

网友:
先换一块正常的显卡进行测试,看看是否会出现原来的问题

网友:
跟显卡没关系,RP好能用2个小时才黑掉。我就是不明白黑掉了怎么又重新跑码到C0,C1,CF就过不了了,这看起来像是自动重启但是过不了内存。

网友:
BIOS内存供电等............

网友:
把北桥加焊一下再说

网友:
自动复位呀,有漏电的地方把。

网友A:
现在暂时稳定了,试机中,看问题会不会在出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暂时稳定了,试机中,看问题会不会在出现

那是什么问题呢 现在怎么样了 故障在哪里呢

网友:
内存供电不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