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T40用上20多分钟暗屏

楼主(2012-02-09):
灯管换了还不行,高手帮忙判断

网友:
高压板稳定吗。你换个屏看看。会不会暗。如果暗就是高压坏了。。。。如果不暗查控制信号。或者把控制切断直接飞到屏上的3.3V

网友:
你最好看看,灯管线焊接好没有。。没有焊接好的话,是肯定要出这个问题的。。

网友:
换高压条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高压板的问题

网友:
先测主板给高压板的开机电压3.3是否正常;再换个高压板试一试,再者就是灯管是否焊好,再就没有别的问题了!

网友:
这个机器灯管坏的特别多。可以插个好的灯管来判断一下问题,有个别的是16V电压不稳定也会这样

这个问题不能急,慢慢测。

网友:
用一片好的灯管的屏接上去看看 如果不熄 那肯定是原来的灯管方面的问题
如果还熄 那有可能是高压板 或是供电方面的问题

网友:
哎,高压问题啊,通用的用不了,害的我50块钱买了个原装高压条换了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包坏了吧?不行就是控制信号了

网友:
不死灯管高压的可能性大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