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200进系统花屏

楼主(2012-02-09):
故障:进系统花屏

东芝M200进系统花屏
电容已换过。。。
北桥重植过。。。。
内存也换过

但是还是一样进系统花屏

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帮忙解决一下。。。

网友:
刷BIOS解决,内存也会引起此类问题。

网友A:
电容是不是不够啊..

网友:
要一边三个330的电容。不然不行的

网友:
同意楼上

网友:
应该还是北桥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容是不是不够啊..

换的原装的 电容。。。。。以前我换的都可以。

网友:
还是换电容 就是电容的问题

网友:
我 再加几个电容试试。。。这个机子怪了。。。。。
郁闷。//。。

网友:
换了还不行,可能是显卡了

网友:
改电容试试,我有一次换原装上去也不行,后面改了就好了

网友:
换的原装的 电容

网友:
加了8个电容故障依旧。。。。换了原装的电容也一样。。。郁闷到了 。

网友B:
有NEC大电容吗。。有的话。换把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NEC大电容吗。。有的话。换把。。

这个早就换了 。。。。这些不换。我也不会再这里发 。。。

网友:
故障解决。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回复。。。重新换了一个 NEC大电容故障解决。。。之前那个也是新的。。。。。。真是有点郁闷。可能之前那个新的有问题,。。才会引发一系列故障

网友:
哥哥在安全模式下把显卡驱动去除再看看花不花?要不上传个图片上来看看,是怎么样的一个花法,感觉你的不象是硬件坏引起的花屏,再就是屏线和屏的接口不良也是会花屏的。

网友:
遇到过.换显卡

网友:
CPU整流桥问题吧 这机器用电池盒适配器有区别

网友:
我刚刚修复一台就是更换电容就OK

网友:
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你的系统也没有问题

网友:
还就是硬盘模式是不是不对

网友:
这款机型基本上都是电容 你看一下也没有掉件

网友:
电容问题我也修过

网友:
330的电容,楼主没选对。

网友:
花成什么样,有图看下,屏线........... 花的图传个给我看下QQ122016085

网友:
维修就是要心细呀不敢马虎

网友:
换北桥试试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还是屏还屏钱有问题。。。。。是怎么个花法

网友:
是什么电容是 是128的还是907的啊

网友:
换NEC大电容好用,为什么改330的不好用呢?

网友:
碰到很多换电容解决

网友:
建议楼主不要换原装电容 都是有缺陷的 我基本上就换4个330电容上去 好多次了 还没一次回来 没一次不成功

网友:
加电容就行了!!!!!

网友:
看来有的故障还是要慢慢去想的

网友(2019-09-16):
进系统花屏专题
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5889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