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,

楼主(2012-02-09):
他是液晶适配器上的一个烧变色的
我查应该是110欧的,现在好像成了346欧了
适配器现在是不能输出,保险,电容,开关管子都好,c945和a337也是好的,431和光耦也换了,请教问题

补充内容 (2012-2-10 10:20):
是a733不是337,

补充内容 (2012-2-11 18:20):
追加一个问题,也是主要的问题,这个适配器没有输出电压,还有那里有问题!

补充内容 (2012-2-11 18:22):
是用是用a733和c945
不是a337

补充内容 (2012-2-11 18:22):
这个上面的那个变压器有没有可能坏了!输入端有300v的电压,输出端没有电压

补充内容 (2012-2-11 18:23):
我查应该是110欧的,现在好像成了346欧了

上面两位老大,我把电阻拆下来测,是346欧,

她是一个5环的,考虑变色原因,他是棕棕黑黒棕,查应该是一个110欧的

请老大们分析一下在r3位置上应该是多大的一个阻

补充内容 (2012-2-11 18:24):
zd1那里一个管子拆下来测已经击穿了。到电源上拆了一个样子一样的安装了

补充内容 (2012-2-12 12:32):
16#有图,请大家看下,给个意见,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起

网友:
没有找到编辑,这是哪个板子的图    r3位置就是这个电阻的位置

补充内容 (2012-2-11 18:16):
这个适配器没有电源管理芯片,是不是用a733和c945来顶替他!
再就是这个上面的那个变压器有没有可能坏了!输入端有300v的电压,输出端没有电压

网友(点评):
查查击穿的那个管子的启动电阻,就是管子输入端的电阻,启动电阻老化变大会造成输出电流增大烧坏限流的电阻

网友:
自己画一下电路图吧

网友A:
实在没办法就找相同的适配器看看……

网友:
换一个就好了

网友:
根据你给的图片看不出来究竟是什么颜色,但是根据你的描述,只能大体判断要么是100R,要么是11R,但如果是11R的应该会直接烧断,所以只能怀疑是100R。

网友B:
现在可以肯定是无穷大了。

网友:
我查应该是110欧的,现在好像成了346欧了

上面两位老大,我把电阻拆下来测,是346欧,

她是一个5环的,考虑变色原因,他是棕棕黑黒棕,查应该是一个110欧的

请老大们分析一下在r3位置上应该是多大的一个阻值

还有一个问题就是,他的阻值变大能导致不启动这个问题吗?这个也是主要问题,就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启动!zd1那里一个管子拆下来测已经击穿了。到电源上拆了一个样子一样的安装了,电容上有287伏的直流电压,开关管上也有相同的电压,保险处接一个60w的灯泡,没有反应,直接短接保险也没有炸机情况发生。

网友:
不是无穷,而是346欧

觉得是一个小问题,原件也少,就是不启动,不输出,

该换的都换了,a733 c945 431 光耦都换了,变压器有287输入,没有输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可以肯定是无穷大了。

都说了不是无穷了,

不会是那个变压器坏了吧,把那个r3电阻找了一个100的换上,大电容处成了300伏电压了

网友(点评):
不画出图纸,不好判断是多大阻值的。大电容300V多点是正常的,287小了。

网友C:
应该是个限流的吧,顺着电阻所在线路查查,只换这个电阻应该不行,可能有管子击穿电流增大才会烧坏这个电阻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个限流的吧,顺着电阻所在线路查查,只换这个电阻应该不行,可能有管子击穿电流增大才会烧坏这个电阻 ...

zd1那里一个管子拆下来测已经击穿了。到电源上拆了一个样子一样的安装了,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出处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90682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实在没办法就找相同的适配器看看……

2年前的东西,找不到相同的适配器!

网友:
这个适配器没有电源管理芯片,是不是用a733和c945来顶替他!
再就是这个上面的那个变压器有没有可能坏了!输入端有300v的电压,输出端没有电压

网友:
场管和三极管的符号不对!

补充内容 (2012-2-13 17:50):
哪个冷区的805应该是y20100dn

网友:
有图在楼上,请大家看下,给个意见,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起

网友:
你把人家都吓到了,你这么专业了,还有谁给你意见啊,待老师来吧~~

网友:
我现在怀疑是变压器或者y20100dn坏!
光耦的输入脚应该是多少电压?用数字表测能有数字吗?
硬着头皮终于把这个很简单的图给画出来了,第一次画,不知道多不对!
请达人们指教应该从哪里入手检测!

新手学习中……

网友:
改一个就好

网友:
无法给你答案,但是我看了一下图,你那个80N60C画的不对吧,你确认下

网友:
脚位图是对的,但是图不对。其他那几个好像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