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17正屏的液晶 自动关机自己又开还有时黑屏

楼主(2012-02-09):
现在手头有一台AOC17正屏的液晶,客户说过五分钟时黑屏,我就给他换了一块电源板,客户拿回去后问题还黑,只不过黑的次数少了...
今天他拿过来后现在毛病:几分钟后自动关机,在开又正常,有时候自动关了马上自己又开机了,今天下午又测试了一下午,前面开始老黑自动关机,自动又开,可是过去时一小时自己又好了,是否灯管上有问题还是开关键有问题?

还是在驱动板上....

网友:
检查一下按键有没有漏电现象。没有的话考虑灯管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把按键拆了测试下

网友:
开关引起的问题少  灯管的可能性大  容易虚焊 测灯管的你都没有么

网友:
灯管的问题大些

网友:
你可以拆下来看看是。。一个一个的测试,看是那里的问题。

网友:
先外接高压条测试灯管。

网友:
先把按键板取下来测试一下会自动关机不,如果还自动关机,检查你换的电源板,有可能你才换的电源板也有问题

网友:
问题已解决,是开关上的问题,换了几个开关,就正常了.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保护啦

网友:
头疼了啊 来了

网友:
如果关机后,能自己开机,就是按键的问题,这个是判断的关键

网友:
区分是高压引起,还是按键引起,看指示灯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