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SL410K 开机0.4A掉电

楼主(2012-02-09):
一台IBM SL410K,能触发,开到0.4A左右掉电,经测量,待机3V、5V正常,触发瞬间除开+VCC_GFX_CORE及+1.8V电压没有外,其他电压都出来了。也就是PL15和PL18电感不出来电压,大家说下可能是谁的问题?

网友:
是裸板测量的吗,检测下CPU供电,南桥等

网友:
修供电 呀,1.8都没出。

网友:
查CPU供电 啊

网友:
看看是1.8V短路了还是供电没有正常产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