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舒PC7009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止

楼主(2012-02-09):
如题:有一康舒PC7009电源,通电后风扇转一下就停止,把风扇取下来,再通电,一切正常!它使用的芯片是: UPC3843,WT7527 与一贴片:LM339,在网上找不到它的线路图,请问那位朋友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,请指点一下吧,谢谢了!

网友:
描述不太清楚,再说这个也不是什么名牌电源吧,,,,,,,,,,,,

康舒还不是名牌电源呀,看来你是孤陋寡闻了,这是大厂电源,主要是给品牌机大厂代工的比较多。零售的少,价格太贵。

网友:
回二楼,情况是这样的:把电源单独通电,短接绿线,风扇动了一下就停止了!在电源输出12V端接上三用表测试,在通电的瞬间有5V左右的电压输出,随着风扇动了一下又停止后,电压立马降为零!后把风扇断开,再通电短接绿线,这时各电压输出正常,也可以带负载!把风扇直接接入电源输出12V端也能正常运转!这样看来应该就是这个电源的风扇控制部份出了问题了!查了一下,好象应该是WT7527,或是LM339的问题!请朋友们帮指点一下好吗?谢谢了!

网友:
有换过LM339了,故障现象依旧!也检查了7912稳压集成块也是好的!

网友:
把5V的输出电容全换掉。

网友:
康舒电源质量远比长城电源好。

网友:
是不是风扇的问题哟。

网友:
看看输出端肖特基管或MOS管是否有变性的。

网友:
换个LM339先看看

网友:
换个风扇试试,看看好不

网友:
电源修好了!先换过LM339无效果,参考朋友的提示,把5V,3.3V输出端电容换掉。后想想有没有可能是风扇控制输出端电容有问题,造成带负载后输出电压下降太多引起保护,把这个电容也换掉!然后单独给电源通电测试,运行正常各输出电压稳定,再接入主机通电测试,运行正常!OK了!谢谢上面的朋友们了!

网友:
刚看到你这帖子。在四楼看到你已经分析到可能是风扇控制部分有问题了。结果表明你这个分析是正确的。从你在四楼的详细描述看,换339似乎是走了没必要的弯路。多谢你分享维修经过。

网友:
可能是风扇问题,也可能是12伏滤波电容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