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主板不读CPU

楼主(2012-02-09):
我手上有一块联想661FX-M7主板。所有供电正常。就是不读CPU。IO换了。BIOS刷了,实在搞不了了。请高手指导下。

网友:
是没CPU供电还是 不复位

网友:
测量数据呢,发上来再说

网友:
775针的,座子?

网友:
楼主搞定没? 今天我也修到了这块板子、精英代工的。北桥BGA也做过。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.....感觉还是北桥问题,...

网友:
没复位吧?  先看PWM正常不? 一般这种问题多是CPU供电和总线供电问题多!仔细查查看!

网友:
建议先观察  特别是针脚  座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