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师傅推荐一下 ,想买cpu假负载,am2,am3,938.940

楼主(2012-02-09):
老师傅推荐一下 ,想买cpu假负载,am2,am3,938.940  是全买  还是买个别 ,新手,

网友:
建议全买吧,除非那种很早的可以不用,反正差不了多少钱

网友:
基地就有 70元一套 带原件盒 14件

网友:
AM2  AM3  940  754  478  775   其他938  939不需要买了,有条件的最好再配一套带灯的,
还有内存、PCI、VGA、USB、IDE等打阻卡

网友:
如果是个人兴趣的话,建议买个别就行,因为有时你不会碰得到全部的板,如果开店做生意,那连370的都要有。

网友:
我买的全套的,练手的的板子多。

网友:
直接买全套多花不了多少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