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512 待机有 3v 5V ,开关3V 有跳变,就是不触发

楼主(2012-02-09):
如题
那位大哥有图纸呀 附图

网友:
查下EC到南桥 的信号的没的  南桥回EC的信号在EC上测一下吧  要是没有就加焊下桥看看

网友:
那位大哥有图纸呀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今天好像也弄了一台跟楼主这一样的独显I5的不过是无显做显卡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虚焊,桥。。。

没电路图,只好明天做下桥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是I3的,不会是显卡问题吧?

我修到的是无显,不是不加电 这个机图可能不好找

网友:
学习中

本本波 -4 灌水

网友:
现在新款机器,图都不好找了呀

网友:
不能随便做桥呀,不然会故障扩大的

网友:
把后面那个大电容换掉。

网友:
对啊对啊 要是NEC大电容 就应该先换了试试啊

网友:
图应该是找不到,但是这问题应该和EC   BIOS  南桥有关系吧

网友:
先确定一下,在做桥要好一点

网友:
换南桥,IO

网友:
遇到这不触发的,我就是程咬金三板斧。刷BIOS,换EC,换南桥,

我也只是这三样搞,其它的不知道怎么下手

网友:
关注 楼主修好了分享下

网友C:
换电容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电容吗?

你好,这款是不是M200的,是没有NEC大电容的,

网友:
这款是独立显卡版的,裸主板昨天放烤箱里面 烤了一天,今天拿出来 自动触发了1.06   就上不了。。。。  ,电子也装上去了,一插电源 就自动触发。。。。。。继续维修中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