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问题

楼主(2012-02-09):
一三星显示器,故障是指示灯不亮,黑屏。测电源板12V.5V都正常,开关键电压3.3V也正常,短接过开关键也无反应,测屏供电没有,怀疑是驱动板的芯片有问题,今天发了个芯片回来,装上去故障依旧,现在无思路了,各位大哥帮帮忙解答下还有什么问题不?

网友:
把整个驱动板换了,可能驱动板主芯片烧了

Yy.
芯片换上新的啦,就一块大芯片的而已。三星的驱动板好贵呢

网友:
先刷个程序  不行只有换驱动板了

Yy.
汗。这驱动板贵啊,150以后RMB

网友:
不知三星什么型号啊,驱动板上各组供电是否正常,正常的话,刷一下程序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