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显示器会发出滴滴声

楼主(2012-02-09):
最近好烦啊,好多机器都没修复,不知道从哪下手好,一台优派显示器通电后,会发出滴滴的声音,灯光在闪,闪几秒就灭了。是不是灯管问题啊?这灯管不好测啊,测的电流都不稳定的。o(︶︿︶)o 唉,高手来看看啊

网友:
先看看电源输出电压12  5V正常不???正常的话在外接高压条测试灯管。

Yy.
12V 5V都正常,测灯管电流都不稳定,不知道该怎么好

网友:
不是高压就是灯管

网友:
先把电源修好了再说,感觉像电源的问题

网友:
高压板的问题多一些

网友A:
高压有短路了吧

网友:
滴滴声  电容 电感不良吧

网友:
First you need check power supply.

Yy.
哥们,你外国的?

网友:
电容看鼓包了没有,看哈高压,可以弄几个灯管点哈

网友:
电流都不稳定,应该还是你电源板有问题 ,检查有没有电容鼓包这些。

Yy.
没,我说的是测灯管的电流

网友:
先测电压 在用灯管和独立高压板来替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高压有短路了吧

高压有问题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