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脚的RT9045是个什么元件。请教一下。

楼主(2012-02-09):
华擎主板上用的,击穿了,哪位大侠有它的资料,和代换方法,望告知一下。
资料
主板

网友:
来自: 吉林白城
CPU 供电IC RT9173 可以代换它

网友:
2楼的老大,是真的吗?

网友:
代换成功,此板已修复,感谢(啥叫维修?)大力支持,牛B牛B。

网友:
It's PWM controll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