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较器还是门电路的问题求助?

楼主(2012-02-09):
门电路还是比较器这样比较不常见的原件我真的很迷惑,不知道怎么辨认,给大家发个图,帮我分析一下, 这个是什么原件,不像比较器1脚是正向输入端标个+号,2脚反相输入端标个—号,这个啥都没标,我相信论坛很多的高手也都迷糊,也很想知道结果。下面还有一个二极管,是属于反相二极管么, 正常的话二极管不都是3脚往二脚和1脚输出么,这个图我看这个二极管是反过来了,所以我问问是不是反相二极管,如果1脚低电平,2脚高电平,那1脚会影响3脚还是3脚影响1脚还是互不影响呢,这些我相信都是很多人迷糊的地方,希望大家都来解答,多多给回答的加分,谢谢了!

网友:
现在回答你的问题,一是与门。原理是有0出0,全1出1.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也是与门,不过是分立元件的。根据你的假设,当1脚为低,2 脚为高时,由于二极管的单向性。3脚电位被拉低。2脚因与3脚不通,均为高。所以1脚不影响2脚电压。也就是前面4个条件均为高时,后面才能为高。
也是新手,回答错了,不要骂

网友:
同意楼主,这是电子基础

网友:
7408是一个门电路(与门),下面那二极管1#,2#任何一个为低电平都会拉低3#(BL-EN)

网友:
学习一下,不太懂

网友:
肯定不是反相二极管了,反相二极管就是稳压二极管

网友:
理论这么好还是新手,那我该如何定位自己呢?请教一下,这么能看出来这是与门非门呢?看图就能看出来还是得记忆?另外问下,是不是高电平电压是3.3V,低电平是0V?大哥指教,小弟感激不尽

网友:
这是个运算放大器,1脚的对地电压大于2脚的对地电压,3输出高电平。1脚的对地电压小于2脚的对地电压,则3脚输出低电平

网友:
以前学过,现在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