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paq 511 问题求高手解!!

楼主(2012-02-09):
手里有两台COMPAQ 511 HEM PM45 AIT216-0728020独显的机子进PE不能关机,做XP系统也不能关会提示:“你可以安全关机了”,做WIN7报错“BIOS与ACPI不兼容”。本来刚开始是只有一台拿来时是北桥短路换了北桥可以亮机了(之前这机是没有修过的)装起来就出现了上面的情况,后面又来一台是被别人修过(还有点惨掉了很多料,BIOS也不见了),刚好就对照着修(BIOS由于手里没有备份过所以两台用了一样的)修好亮机了两台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,查了下很多人说是BIOS引起的,我刷了几个基地下的官网下的都试了还是一样,其中一台南北桥都换过了还是一样,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哥遇到过求解!!

网友:
还没人回都已经沉了

网友:
大哥们好心顶下了都沉海底了

网友:
这个我这也又一台同路帮顶了

网友:
多谢楼上的发了这么久了都没人回下,不知道你那弄好没?

网友A:
建义刷官网上的BIOS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义刷官网上的BIOS试试

已经试过了一样的

网友B:
BIOS中的高级电源管理(APCI)设置有问题,设置一下就好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BIOS中的高级电源管理(APCI)设置有问题,设置一下就好。

能详说下是哪个选项吗?因为我在BIOS里好像没看到有关ACPI的设置选项

网友:
这种问题有点难搞,应该还是BIOS

网友:
力求版主能帮忙详解下此问题两台都这样,客户已经在急要机了不能功亏一篑啊

网友D:
有点象是S3  s4的关机信号出了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点象是S3  s4的关机信号出了问题

刚开始只有一台时我也是这样想的,可后面来一台又是这样两台来时修的故障又不一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能详说下是哪个选项吗?因为我在BIOS里好像没看到有关ACPI的设置选项

在 POWER Function中,网上应该有介绍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在 POWER Function中,网上应该有介绍的。

它这BIOS没有这项选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它这BIOS没有这项选项

恩,因为没有发图片,这样真的不好说。建议你载入默认设置吧。

网友E:
F31遇见过 好像当时换了个安装版系统就没事了

网友:
还是BIOS问题!换个正确的BIOS应该OK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F31遇见过 好像当时换了个安装版系统就没事了

安装版的也试了也是一样能装上会提示"你可以安全地关机了"

网友:
这款机子  最容易被雷击

网友F:
这样试试:

1.点“开始→设置→控制面板→电源选项→高级电源管理”,如果你的机器支持高级电源管理功能,

则选中“启用高级电源管理支持”;

2.单击“开始”,并运行“regedit”,然后在HKEY_LOCAL_MACHINE/SOFTWARE/Microsoft/WindowsNT/CurrentVersion/Winlogon中找到PowerdownAfterShutdown,并将值设为1;

检查CMOS中ACPI是否打开,若无,请打开ACPI高级管理并重新安装操作系统, 一般指进入CMOS,选择POWER MANAGEMENT,在此项中找ACPI FUNCTION必须设成ENABLE。如果设成DISABLE,会造成成无法自动关机。

对于2000操作系统,选择"设置/控制面板/电源选项/高级电源管理",如果机器支持高级电源管理,则选中"启用高级电源管理支持",然后在HKEY_LOCAL_MACHINE\SOFTWARE\Microsoft\WindowsNT\CurrentVersion\Winlogon中置PowerdownAfterShutdown为1;

若CMOS中无ACPI选项,进入相应系统检查电源管理中是否启用高级电源管理支持,若有将其选中

如果主机无此选项,则主板不支持ACPI高级电源管理,在关机时就会出现“你可以安全地关闭计算机了”的提示。

网友:
就是开机时序的

网友:
电源管理模式 有时候 杏雨梨云的PE犯这毛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样试试:

1.点“开始→设置→控制面板→电源选项→高级电源管理”,如果你的机器支持高级电源管理功能 ...

兄弟首先多谢你细心的回贴,我这进去控制面板里"电源选项"中只有个"高级"没有"高级电源管理",我也按你说的"2"做了也还是一样的,在BIOS没有看到有关ACPI的选项,则主板不支持ACPI高级电源管理,那又怎么弄??

网友:
期待楼主修好后告诉问题所在

网友:
BIOS的问题,在BIOS里面找电源管理项,里面可以改!

网友:
多谢各位此机好了还是BIOS的设置问题“还原出厂默认”OK

网友G:
我修过一个华硕的本子f8r 关机重启 怎么都修不好 南北桥全换 ec换 bios刷 故障依旧   客户年前取走 用到过来年 自己好了 郁闷的不行 这类的问题真的不好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修过一个华硕的本子f8r 关机重启 怎么都修不好 南北桥全换 ec换 bios刷 故障依旧   客户年前取走 用到过来 ...

我这也是什么都做了想不出来招儿了就还原下试试没想还行了

网友:
前几天我看到一个高手不说了一个这个文章的吗?他修好了啊

网友:
修一些HP机器,我习惯换一个看看原装适配器。下面再慢慢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