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VX1940W显示器闪屏并花屏问题

楼主(2012-02-09):
一台优派VX1940W显示器闪屏并花屏,一开机几十秒钟后随便打开一些网页就开始闪屏并带有花屏出来,闪屏时上下跳动,拆机后检查电源部份电压都正常12V和5V,也没有发现电容鼓包(以前有两个电容鼓包换了后正常使用有两三个月了),重新把屏线擦干净并插好,试机还是一样情况。由于没有这种屏线更换,在网上找了也没有这种屏线出售,大家帮忙判断一下是屏线的问题还是电源部分问题,还是屏芯片上的问题呢?屏上有5V跟转换的3.3V电压也正常。谢谢大家了!

网友:
有没有检查过显卡呢?是不是显卡的问题?

Yy.
大哥,这是显示器啊,哪来显卡

网友:
这个..换板点屏看下,看是屏本身问题 还是驱动板问题...

网友:
我觉得是灯管问题

网友:
一个是驱动板一个是屏线还有就是屏本身的问题了

网友:
楼主干吗不把所有的电容都换掉啊??全换掉看看。。。

网友:
我碰到的情况是滤波电容功能不佳,另一种是电源板上的AC插座接触不好,补一下就OK了。

网友:
我碰到的情况是滤波电容功能不佳要更换,另一种是电源板上的AC插座接触不好,补焊一下就OK了。

网友:
点屏看看,,不能是闪屏门吧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把芯片加焊下,不行再点屏看是否是屏问题。我修花屏的一般都是屏线的问题多

网友:
55屏线换不了板!这个问题是主板主芯片坏了!修过多台!

网友:
换屏线~机会很大

网友:
可能是屏线问题

网友:
屏,驱动板,屏线可能性大

网友:
闪屏因为灯管出现问题的也不少,还有驱动板的嫌疑也很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