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换网卡。电脑不识别

楼主(2012-02-09):
我现在有台电脑网卡不好了。我换了个网卡结果电脑部识别。。我晕。现在怎么办。

网友:
确定网卡是好使的吗?

网友:
是啊。现在是坏的

网友:
你是怎么知道网卡坏了??

网友:
换个插槽试试.

网友:
现在不能上网了。。换了插槽了、一样的

网友:
你现在插之前那个可不可以    有可能是主板问题

网友:
內建網咖關閉看看

网友:
换个PEI槽 换个网卡   重装系统看看网卡驱动带上?或者用USb网卡,把PCI网卡驱动装上

网友:
如果是PCI网卡,换插槽还是不好使的话,
建议查看一下BIOS是否禁用了PCI插槽。

网友:
换个USB网卡试试撒,

网友:
谢谢.现在好了.我把网卡芯片拆了

网友(点评):
是网卡上的启动芯片吧?哈哈

网友:
那些PCI插槽全部试过都不行?

网友(2013-01-27):
怎么会这样啊  不会吧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