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DELL PP16S图纸

楼主(2012-02-09):
今天接到一台DELL PP16S的机器,开机0.35A不动,取下内存没有变化 ,于是初步判断是北桥没有工作或者是那组电压没有出来

拆除主板,测量各电感对地阻值没有短路的现象,通电出发后测量各电压发现CPU供电没有,看了一下CPU供电芯片IST662,找到芯片引脚定义测量3.3V    VDD 5V    VIN19.5V电压都正常,测量IST662的第44脚VR-ON没有电压,此信号是由EC  KB9260F发出,

现在求高手指点,,,,,,哪个大侠有这个图纸的贡献一下啊  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能告诉我具体机型吗?我不知道什么机型

网友:
机型就是pp16S    版号是JFT00 LA-3821P       Rev:1A

网友:
PGD-IN的信号为0V这个信号一般是从那儿来的,各位师傅指点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