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了点弯路的520

楼主(2012-02-09):
今接到一台进水的HP 520进水位置如图, 清洗干净,接上电,电流为0,测没有3V、5V ,测8734A 22角有19V,18 VL电压为0.3V,
从料板上找到8734A换上去还是没有5V VL电压,从料板拆这8734A时我测过呀是好的呀,于是又仔细测了测发现SHDN#没有电压,PR52第一角也没有电压,想一定是进水断线了,从20角飞了个线过来,3V 5V电压有了,可电流到0.17A就跳到0.0几A 又再到0.17A反复的跳,测南桥发出的SLP-S3S4S5,电压也是一有一没有的,我想是不是南桥发出S3的条件有问题呀,测PWRBTN#电压为3.3V没有变化,RSMRST#的电压有变化也是3.3V0V跳变,RSMRST#IO85相连,我把85角翘起测的为3.3V没有变化,又测里IO与南桥连的相通呀,难道后极有短路于是又把于S3S4S5相连的件都拆了,还是一样,一会有一会没有的,又测了下南桥供电,时钟都正常呀。这时想南桥是不是坏了吧,后来一想应该不会这么容易坏吧,这时没有头绪了,就先修其它机器去了,其它机器修好后,一想它怎么就会在0.170.0A跳那,怎么说S3S4S5有了后也不会是这个跳法呀,于是就去测一下S3S4 S5后面那个电压没有出来,在测的过程中发现U 19789角一直有5V,可是4角有时有电压有是没有电压的不过是速度快了点,后来一想那个S3S4S5
不是就是那样呀,于是把所有的件补上再测,在测到U24时发现没有3VS 5VS电压,测R399 1角也没有电压,一想又断线了,于是飞了一条线过来,3VS 5VS电压也有了,加上CPU,内存一试,机器显示了,到此机器修好了,不过在维修的过程中由于经验少多走了时弯路呀。

网友:
请问,谁知道IO发出的PM_RSMRST#信号给南桥时,一时有一时没有那,速度快

网友:
新手上路。多多指教

网友:
REMRST#是待机正常电压,怎样会一时有一时无呢,是一按触开关就无吧

网友:
那个S3S4S5是南桥发出经过U24U25的 ,经过他们是什么作用?

网友:
感謝樓主能與我們分享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