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4416s bios问题维修总结

楼主(2012-02-09):
hp 4416s bios造成的故障现象有:
1 整机没有19v供电。
2 5v 3.3v供电正常,电源灯黄色,不触发
3 能触发 电流在1a左右跳变
4 能点亮,但是不能进系统。U启动 光驱启都不灵。
注意:
1刷BIOS之前一定要备份
2 kbc1098跟kbc1091不能通用(有可能会不开机)

网友:
lz 说的是INT还是AMD得

网友:
这个本BIOS坏很多

网友:
4416s AMD 的板子

网友:
  像这种板子坏的可能性都很大  AMD的坏北桥  intel的坏bios  比比皆是

网友:
bios 损坏也能造成整机没有供电。

网友:
遇到进水的,加电到0.03,开关板上指示蓝灯闪,电源口黄灯也闪,就是起不来

网友:
这是经验啊,必须得顶``

网友:
补充一下,担心南桥下有腐蚀,拆机做过清理后,故障依旧

网友:
我也碰到和你的机器一样的问题,把IO KBC1098-NU加热一下,就能启动,可能是它的问题,还在发货。

网友:
bios和19V还能有关系?  还真没注意  下次注意一下

网友:
过来瞧瞧

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天意wx -4 严禁灌水

网友:
我今天遇到一台4416s。各组电压都有。pci无复位。

网友:
楼主。有没有HP 4416s的上电时序图。

网友:
这也能测到,看图纸找的吗

网友(2012-03-11):
手上有一个AMD的,电流在1.1-1.4间跳,,,,刷 个BIOS试下先。。

网友:
看样子楼主水平很高哦,学习一下

网友:
总结的好啊 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 1901和1908应该是可以代换的!!有人换了 !!机器好了亮了!!!是可以换的!!!

网友:
为何没有19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