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体板通电一直有低声啸叫!!!

楼主(2012-02-10):
屏暗。。拆机发现没什么明显的问题,拆板通电发现有低声的啸叫,请问诸位老鸟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电源输出端或负载有短路,仔细查找一下,问题一般不大。

网友A:
楼主你有没有仔细听那个响声在那个地方。

网友B:
变压器。开关管这些试一试

网友C:
灯管看看  灯管看看 灯管看看

网友D:
MOS管吧,以前也遇到过电感叫的

网友E:
灯管和电容都有可能

网友F:
仔细听哪个地方响的,就换哪个元件

网友G:
我听着像是在变压器的附近,不会是它的问题,要是它的问题怎么屏还能显示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有没有仔细听那个响声在那个地方。

我听着就在变压器的附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变压器。开关管这些试一试

开关管量了阻值基本正常,哪里的问题啊

网友:
光偶有问题也会发出声音,我上次修到一台变压器有杂音,换个变压器故障一样,最后换个光偶解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灯管看看  灯管看看 灯管看看

不接灯管也有声音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MOS管吧,以前也遇到过电感叫的

哪里的电感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灯管和电容都有可能

灯管不大可能   电容管吧倒是有可能,是10v1000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仔细听哪个地方响的,就换哪个元件

这个还真是费劲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我听着像是在变压器的附近,不会是它的问题,要是它的问题怎么屏还能显示?

肯定是在变压器上呀,这说明要么变压器轻微过载,要么能量转换时存在磁性偏移,如果不影响使用一般不用管他

网友I:
外接灯管试下。灯管坏了引起高压打火也会有这现象

网友:
可能是变压器内部打火了吧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肯定是在变压器上呀,这说明要么变压器轻微过载,要么能量转换时存在磁性偏移,如果不影响使用一般不用管 ...

现在的问题是屏暗,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外接灯管试下。灯管坏了引起高压打火也会有这现象

现在裸板也是有声音

网友J:
换个变压器看看呗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现在的问题是屏暗,

那就是说,高压部分出现问题了。检查一下高压供电、背光开启信号。如果正常可以考虑更换高压板,当然灯管也最好测试一下,免得换了高压板却不起作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换个变压器看看呗

这么浩大的工程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那就是说,高压部分出现问题了。检查一下高压供电、背光开启信号。如果正常可以考虑更换高压板,当然灯管 ...

对,一会改个高压试试

网友E:
引用 网友G:
灯管不大可能   电容管吧倒是有可能,是10v1000的?

楼主!修好没

网友K:
高压变压器的问题占大部分

网友L:
暗屏的话  试试把高压部分断开  改个高压板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!修好没

还没呢,发个板回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高压变压器的问题占大部分

嗯,我也是这么觉得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暗屏的话  试试把高压部分断开  改个高压板试试

但是12v都没出来没法改高压的

网友M:
这种还没遇到过。

网友N:
跟我接手的一体板一样,我的是联想的,也是变压器附近响,昨晚本然可以修好的,被我不小心给碰电了!

网友O:
我也有一台三星的15寸 跟楼主一样的问题 一直没解决。

网友P:
断开高压,试下看

网友:
前几天我也接到过~把2个高压线圈换掉,问题解除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这种还没遇到过。

以前师傅给我说过一次,好像是换个三极管好了,这次的和那个不一样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跟我接手的一体板一样,我的是联想的,也是变压器附近响,昨晚本然可以修好的,被我不小心给碰电了!

现在的战况如何 ?拿下了没有、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我也有一台三星的15寸 跟楼主一样的问题 一直没解决。

那个啸叫是不是短路的声音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断开高压,试下看
现在只能先换板再慢慢研究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