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自动关机

楼主(2012-02-10):
一个戴尔17液晶显示器.一开始用到差不多半小时左右.电源灯不亮了.就是自动关掉了.按下开关又可以了.一下又关了.再按下又好了.又关了反复这样开了又关...想先换高压排除问题.先问问大虾们的意见先.人多力量大吗?

网友:
想换就换撒

网友:
不是高压板问题,换了也没用。是电源负载能力不足。看看电容有没有失容的、漏电的。

看不出来都是剃平头的

网友:
高压板上的电容,特别是哪个大电容,看看是不鼓包了

网友(点评):
没看到有鼓的

网友:
以前遇到过是灯管的问题,你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灯管

网友:
先测上面的电容

网友:
开机掉电是很复杂的,要查各组供电是不是正常?

网友:
在自动关机后,测电源输出电压,正常的情况下,再开机,拔出按键线,如还关机,只有在开机时,观察5V电压的变化

网友:
换大电容看看

网友:
指示灯都不亮了也,还灯管,看板上的电容是最先检查的东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