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本第二天系统就丢失文件

楼主(2012-02-10):
我这有台华硕K40B,送来的时候就是丢失文件客户说换过硬盘,我又重新分区,做系统,当天重启好多次都没事,第二天一来到就丢失文件 config/system, 不行换了内存,第二天还是丢失。
又做了下北桥 ,哎  还是那样 有没有人知道还跟什么有关,跟BIOS是不是有关系?

网友:
LZ 可以先刷一下BIOS啊

网友:
我遇到过老是提示内存报错了,最后是显卡的问题。楼主参考下

网友:
看看南桥吧!bios的信息是储存在南桥的

网友:
怎么啥子都动过哟,检查一下硬盘接口周围的元件,有时一个电阻变质也容易造成这种现象。

网友:
是AMD的吗?是的先换CPU

网友(点评):
现在也怀疑是CPU的问题 是AMD的 还没找到合适的换试试

网友:
见过不外乎内存和硬盘

网友:
既然硬盘换过了,应该就是内存的问题

网友:
还没有遇到过。。不过内存有很大的嫌疑

网友:
考虑换个内存

网友:
这种故障需要时间去排除,换了硬盘还是这样的话,再换内存条试下

网友:
如果用的AMD的U ,也是必须要考虑的,内存直接受其控制。遇到过冷机不行,热机不报错,硬盘换过,bios刷过,内存换过,最后还是换U搞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