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品牌机显示器

楼主(2012-02-10):
显示器电源灯亮,可屏幕不显示,用手把电源线向上抬起。 显示正常,应该是有虚的地方。 不过不知道大概是什么位置,各位,谁知道是哪儿的问题。给说说?

网友:
用万用表量啊,把虚焊的地方加焊就行了。

网友:
高压包嘛,实在不行通通补焊

网友:
我试试看,先谢了

网友:
连电源的3个角吧

网友(2012-03-12):
如果实在找不到,通通补焊,是最好的办法了

网友:
先检查一下了,把虚焊都补补,比较大的元件比较容易虚焊,比如高压包,各个变压器,线圈等,还有尾板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