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0 不加电 20V下不去

楼主(2012-02-10):
接到一台E40不加电 20V下不去 飞线下去 有了 3 5V也有了 但是不开机 此板进过水
不开机

网友:
进水的机子就麻烦啊

网友:
重点查进水的地方有没有掉件,断线的,保护隔离进不来,重点查充电芯片这块。
同意楼主:
2.5
SIU2010
同意楼主:

网友:
35伏有了,测量一下南桥有没有收到开机信号,在查一下南桥有不有发出相关的开机信号,有是EC各和南桥负责开机,有的只有EC开机的,有的们电路开机的,主要就是查EC与南桥的工作条件,供电,时钟,PG,复位逐一测试,定能找出故障所在!

网友:
没空折腾它 扔了不要了 换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