顯示器不亮

楼主(2012-02-10):
開機時電源風扇有轉,CPU風扇也有轉,沒聽到滴聲,顯示器不亮,會是什麼原因呢
cpu

网友A:
好久沒用的電腦,用一次就這樣。真鬱悶。

网友:
检查下 内存 如果有独显 检查显卡

网友:
用电脑诊断卡检查一下,就知道什么问题了
同意楼主:
5.0
wxiaoke
同意楼主:

网友A:
换个内存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