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3000奇怪的问题

楼主(2012-02-10):
  965独显的机器。客户拿来时是开机报警,因为之前在我们这修过一次显卡了。就直接跟客户报价换显卡,同意。拆机,换上新的显卡,试机第一次可以点亮,关机后在开就不行了还是报警。还以为显卡没有换好,所以又换了一个,问题还是一样,第一次可以,第二次就不行了。第一次开机正常电流跳的很正常,第二次开机电流只能跑到1.0左右就不动了,还报警。拔掉内存电流在0.97左右,应该是不跑内存。北桥我也BGA了一下,还是一样。。。不知道有谁遇到过没有?

网友:
你说的报警是什么报警是显卡的吗,一长两短三声吗? 有可能有掉点断线吧,查下显卡边有没有掉电阻

网友:
先祼机上电测下,看看是不是外设报警。

网友:
刷BIOS 试试。有过成功案例。

网友:
什么声音报警《

网友:
我换了个BIOS就好了。。。真搞不懂BIOS有问题会引起这种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