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61I

楼主(2012-02-10):
我一台r61i的机子,怪现象,接通电源,18v就慢慢降低,无法开机。把EC(芯片u23)取掉,加电18v正常,5 3v都正常。满以为就是这问题,找了一片换掉,故障依旧。芯片U61也换过故障还是如此。各位大师指点下。

网友:
EC取了还能加电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