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000 集显

楼主(2012-02-10):
hp 3000集显的机子 电流上到0.48左右 不跑码  电流不跳变
此机有二个无线网卡槽  诊断卡上原来插无线网卡的地方
不跑到 待机正常   上CMOS边上的槽 (大部份机子此槽没装)
待机变成 0.16   本来没上CMOS电池是自己上电的  待机不正常
后就不能自动上电  这时把诊断卡取上 插上电源能自己上电  而且
能正常跑码点亮  不过只能亮一次  重复上面的操作也能在次点亮

求高手给 思路  南桥换过 北桥加焊过  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

网友:
换个北桥看看

网友(点评):
能说明下为什么要换北桥吗

网友:
在线等回复 求高手解答

网友A(2016-06-11):
电压都起来的话查CPU 时钟复位,lpc有动作的话刷个bios.

网友:
先别考虑桥了,应该是前段短路,找个图纸看看充电芯片电路和EC电路,重点看下这几个地方。。。希望能帮到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压都起来的话查CPU 时钟复位,lpc有动作的话刷个bios.

人家是四年前发的帖子了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