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F31机器的屏开机分两格是屏坏了吧

楼主(2012-02-10):
联想F31机器的屏开机分两格,并且伴有花屏现象。 是不是可以断定是屏挂了。进不去系统蓝屏与显卡有关吗?

网友:
你外接一下看看如何, 屏大

网友:
外接不显示

网友A:
显卡的问题,重植或者换显卡

网友B:
You need replace memory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换一张屏试试啊!

屏是好的,已经换过,应该不是屏的事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You need replace memory.

内存也换过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显卡的问题,重植或者换显卡

明天把显卡摘了重新做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明天把显卡摘了重新做试试

It is videochip

网友(2012-12-08):
这种现象是显卡故障,更换新显卡或取下重植珠都可以

网友:
很明显显卡故障,加焊或者重新植球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