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教,这2个CPU通用吗(看图片)

楼主(2012-02-10):
这2个CPU通用吗,3号的CPU可以装到1号CPU的电脑上用吗

网友(点评):
370针脚的CPU

网友(点评):
三是图拉丁(赛扬三代);一是赛扬二代, 只有133外频的,带T的主板才支持图拉丁

网友(点评):
赛扬图拉丁外频是100,奔三图拉丁才是133,你那个赛扬2的外频只有66

网友(点评):
图拉丁的外频要高,老的370的板子不行的

网友:
看不到图片,有人能看见吗

网友:
图片倒是看得见·····应该你那个通用吧···看得不是很清楚

网友:
看到图片了。3号的装到1号的要看你的主板是什么。

网友:
都是370的。就怕主板不支持!试一下不就知道了!

网友A:
一个图拉丁1100  一个赛扬566  用815ept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个图拉丁1100  一个赛扬566  用815ept

请问,这2个CPU通用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,这2个CPU通用吗

你还是看你的主板支持图拉丁。。
有些815ep也支持。
你把cpu放主板上能点亮不,看样子你对硬件不怎么熟悉。`

网友:
试一下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我去 这么老的东西!

网友:
图拉丁只能在810或815带T的主板上好有塞羊的一般都好,用2者都是370的针脚

网友:
图拉丁只能在810或815带T的主板上好用塞羊的一般都好用,2者都是370的针脚

网友:
上赛扬566的CPU 的主板  肯定上不了 图拉丁1100的CPU 上图拉丁CPU 的主板 最差也要810T 就是最差的810T不支持赛扬566 两个CPU 中间差了太多 不能互换

网友:
815的主板,应该都支持的

网友:
810T

第二块是图拉丁的U,性能稍好一点,370的U没有什么价值吧,810T和815能支持的。

网友:
应该不通用吧

网友:
应该全都不通用哟,第一块是老赛扬,陶瓷封装那种哈,第二块是铜矿赛扬,第三块是图拉丁赛扬。图拉丁必须要带T的板子才能用,比如说810T和815EPT

网友:
都成垃圾了,第一块还能卖个10-15块,第二块和第三块只能卖到5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