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中病毒后网速急剧下降

楼主(2012-02-10):
前几天,老表在我电脑上玩了一天,也不知道玩了些什么,等我回去后电脑的桌面变成了黑色,两边的边框竟然是粉红色,这明显是中了病毒
我用的杀毒软件是avast,外加QQ电脑管家
我打开杀毒软件进行全盘扫描,然后我又用QQ电脑管家安全测试,还同时进行木马查杀
浪费了2个小时,总算检测不出木马了,便开始登陆QQ,可是不到一分钟便掉了
于是,我重新安装QQ,没想到竟然安装不了
接下来我又用360安全卫士杀毒,不行,接着用360急救箱嵌入式断网深入扫描,还是在安全模式下
最终还是装不上QQ
由于太晚了,就睡了
第二天下班后继续研究,QQ已经可以安装上去了
只是网速变得超级慢
打开个网页就得N长时间
发封邮件都实现不了
无奈之下,我只得重新安装了系统
我用的是WIN7系统,电脑里资料太多
我只是把C盘格式化后就开始安装了
安装完之后网速是提高了
但还是远远赶不上中毒前的状态
用风行看个电影都是一卡一卡的
根本无法正常观看
我又尝试了其他的播放器都不行
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呢
是不是我电脑中的病毒还没有杀干净
或者就是中毒后某些设置被改
重装系统也没能改变过来呢?
那应该怎样才能把网速提升上来呢

网友:
1.检查显卡驱动是否正常;
2.换其他播放器是试一下。
3.换操作系统。
4.欢迎补充
(仅供参考)

网友A:
显卡驱动正常
换了好几个播放器问题依旧
这个操作系统很稳定

网友B:
建议用杀毒软件深度扫描一下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建议用杀毒软件深度扫描一下。

已经杀了好几遍了
还在安全模式下扫了几遍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已经杀了好几遍了
还在安全模式下扫了几遍呢

更新一下网卡驱动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更新一下网卡驱动。

这和网卡有关系吗?WIN7的自我修复能力很强的啊

网友:
重装系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和网卡有关系吗?WIN7的自我修复能力很强的啊

那我坐等高手来给你解决吧。

一起等高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驱动正常
换了好几个播放器问题依旧
这个操作系统很稳定

重写主引导记录,中了鬼影有时候从做系统也不行。在安全模式下杀毒。

网友(点评):
已经在安全模式下杀过了

网友C:
那当然把它杀掉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当然把它杀掉.

怎么杀?现在已经检测不出病毒了,纯粹是网速慢的问题

网友C:
360不是有优化功能,你先试着把无用的插件清下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360不是有优化功能,你先试着把无用的插件清下.

这些我都试过了,能清理的全部都清理过

网友C:
流量防火墙进去看看,占流量的是那些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流量防火墙进去看看,占流量的是那些.

看了,占流量的我都限制住,看视频还是卡啊

网友:
你换台电脑试试网速,安全模式查杀不了,就入PE看看,或外挂到其他电脑查杀,要小心要外挂到的电脑

网友:
你网络有问题吧,你几个人用.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已经杀了好几遍了
还在安全模式下扫了几遍呢

会不会被人远程了?

  重装系统后要自己优化一下:

  从注册表里设置一下,防止注册表被远程修改。“我的电脑”里取消远程邀请。

  仅供参考:windows清理助手做辅助杀软也很好,也有网友扫描找出鬼影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会不会被人远程了?

  重装系统后要自己优化一下:

你说的很有道理,能说的再详细点吗?注册表取消远程设置我不太会,能教给我吗?

网友:
这个网上一搜一大堆

我的是XP——

怎么防止注册表被远程修改

方法1:

在“开始”菜单中选择“运行”,然后输入“regedit”,单击“确定”按钮打开注册表编辑器,依次展开到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CurrentControlSet\control\SecurePipeServers\winreg 子键(注意是展开到winreg键,而不是winreg栏目下的子键,即鼠标单击winreg键即可,这点很容易混淆,本人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),然后在右侧窗口中鼠标右键新建一个Dword值,命名为RemoteRegAccess,再鼠标右击该键,将“数值”设为“1”,单击“确定”按钮关闭对话框,最后退出注册表编辑器,重起即可。

方法2:

在“开始”菜单中选择“运行”,然后输入“Services.msc”,单击“确定”按钮打开“服务”窗口,然后双击右侧窗口中的Remote Registry项,在打开对话框的“启动类型”下拉列表框中选择“已禁用”项,单击“确定”按钮关闭对话框,最后退出“服务”窗口,重新启动计算机后设置生效。

网友:
另外,自己再搜索一下Windows必须禁止的服务

有些服务内容对我们个人而言无用,但可能会被别人利用导致侵害,可以禁止掉。

仅供参考吧

网友:
被ARP攻击了吧

网友:
我怀疑有蠕虫病毒

网友:
这几天电脑已经恢复到正常速度,我什么都没做,终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

网友E:
你用的什么杀毒软件查杀的?换一种试一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用的什么杀毒软件查杀的?换一种试一试。

avast和360还有360急救箱

网友:
直接装系统。。果断格盘

网友(点评):
资料太多无法格盘,系统已经重装

网友:
应该是网速导致你电脑上网速度变慢,你的网络有共享吧?

网友(点评):
没有,网速很快的

网友:
那这么说还是和系统有关系了

网友:
没那么严重吧,是所有网络传输工作的时候都卡吗?

网友:
没遇到过。长见识了。

网友:
启动进入安全模式杀毒   一般都可以杀掉的

网友(2012-03-24):
杀病毒还不入重装来的快!